万用表判断电缆断点

楼主(2016-12-26):
       数字万用表除了可以进行电压、电流、电阻、电容和晶体管等基本参数的测量外,还可以通过变通使用,使其功能得到进一步拓展,达到一表多用的目的。用数字万用表判断电线电缆断点的方法。
  当电缆或电缆的内部出现断线故障时,由于外部绝缘皮的包裹,使断线的工业电器确切位置不易确定。用数字万用表可以将这一难题轻松搞定。具体方法:把有断点的电线(电缆)一端接在220V市电的火线上,另一端悬空。将数字万用表拔至AC2V挡,从电线(电缆)的火线接入端开始,用一只手捏住黑表笔的笔尖,另一只手将红表笔沿导线的绝缘皮慢慢移动,此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值大约为0.445V(DT890D型表所测)左右。当红表笔移动到某处时,显示屏显示的电压突然下降到0.0几伏(大约是原来电压的十分之一),从该位置向前(火线接入端)的大约 15cm处即是电线(电缆)断点。

网友A:
方法确实不错,检测起来也方便!

假如电缆是多芯组成,能否快速检测出某一根断点呢

网友B:
方法看起来不错,善于总结工作经验,与楼上同样问题,多芯信号线试过吗?

网友C:
AC2V档?什么型号的万用表?

方法看起来不错,哪天测试一下。多芯的电缆试过没有?

网友D(2017-03-07):
感谢分享 再实际中生产过程中 完全不适用,每一点价值。 凤鸣挡位直接测量通断看阻值。最简单的方法,换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谢分享 再实际中生产过程中 完全不适用,每一点价值。...

楼主不知道是在什么样规格的电线电缆上总结出来的经验,个人没有尝试过所以不敢妄加评论,

但是如果可行的话,生产是金中并非没有价值,即使换线,能够迅速找到断点,换下来的线从断点处截断也还可以用到他处。更何况有些场合把断点的地方处理一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F(2017-04-10):
现在感应式试电笔,也很方便找出断点.

网友G(2017-05-25):
方法确实不错,检测起来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