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TN-S系统可不可以做接零保护

楼主(2016-12-26):
之前使用ABB变频器,接上漏电保护器就跳闸,后来根据说明书将EM1\EM3螺丝拆掉,漏电保护不再跳闸,但是会产生较大干扰;想咨询一下怎样能接漏电保护还能没有干扰,是不是别的变频器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A(2017-02-25):
使用变频器时,决不能使用漏电保护器。这是变频器使用的一大原则。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零序电流为零。而使用变频器时,零序电流不可能为零。

变频器输出侧为PWM波,电机电缆与大地之间有长电缆的电容效应,使用带屏蔽层的电缆时,电容效应更加明显。在变频器工作时,电容在充放电,有电流通过电容流入大地,并从进线侧的接地线再流回变频器,形成电流回路。如果在进线侧使用了漏电保护器,那么它会动作,切断系统运行。

SO,不要为你的变频器配漏电保护器了。如果要保证安全,做好设备接地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