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电子热继电器保护功能?

楼主(2016-12-26):
答:电子热继电器(ET)保护功能参数的合理设置,可以达到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不被过大电流损坏的目的。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值定义为电动机和变频器两者额定电流的比值,用百分数表示,一般其调整范围为50%100%。当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达到电子热继电器的设置值时,变频器内微处理器根据通用电动机的参数和特性进行计算,智能地切断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从而起到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的作用。电子热继电器保护功能具有反时限特性,即电动机的运行电流越大,电子热继电器的保护时间就越短。电子热继电器的门限最大值一般不会超过变频器的最大允许输出电流,不会超出IGBT模块的安全电流范围。变频器的电子热继电器实质就是具有反限时特性的智能过载限流器。

    设置电子热继电器的合适参数意义重大,尤其是电动机相对于变频器功率较小,或者电动机负载较重,有过流和堵转故障发生时,设置合适的电子热继电器参数,可以有效地保护电动机和变频器。

    电子热继电器参数的设置:在变频器容量较大,而电动机功率相对较小时,为了保护电动机不受过大电流而损坏,应将ET值设置得较小,例如设置为50%,以达到保护电动机的目的;在电动机和变频器功率匹配的情况下,一般ET值可设置为80%左右;当电动机负载较重,或者设置运行频率低于其额定频率较多,使电动机的负载电流较大,存在着运行过流跳闸故障时,在不超出电动机最大允许电流的前提下,应将电子热继电器的ET值设置为100%,以减少电动机运行过程中的过流跳闸现象,但是不能取消电子热继电器的保护。如果还是发生变频器运行故障,应更换更大一级功率的变频器。必要时,在变频器输出端可外接热继电器,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流中有一定的谐波电流,有引起热继电器误动作的可能,所以在设置热继电器的动作电流时,应将动作电流调大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