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怎么控制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6-12-26):
西门子S7200-怎么控制三菱变频器,用235模块写程序控制三菱变频器程序,那位师傅能提供下,谢谢

网友A:
用485通讯,通过通讯控制

网友B:
楼主是不是脑袋被踢了:你要么三菱全套,要么西门子全套,何必搞混血?

混血人不错,但是设备混血搞不好就是兼容出错

网友C:
可以是可以,不过听麻烦的!要对通信协议,很麻烦你

网友D:
仔细看一下变频器的几个设定参数,用几个点控制一下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启动、停止、故障再加一个模拟量控制频率

网友E:
通讯方式变频器控制:须设置好站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然后向通讯地址写入频率,实现转速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一下变频器的几个设定参数,用几个点控制一下就可以...

模拟量控制怎么写

网友F:
好好看看,变频器参数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G(2017-08-28):
最好统一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