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低压验电笔应注意哪些特殊情况?

楼主(2016-12-27):
氖管发光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①被测电压高于氖管的启辉电压,交流为50V左右,直流为90V左右;②通过氖管的电流需大于一定数值,一般大于2μA(电压一定时,由验电笔内部的一个1~ 3MΩ限流电阻的阻值决定)。

    使用验电笔时应注意以下几种特殊情况:

    (1)验电笔经验证是良好的,在测试设备时氖管不发光,并不说明该设备没有电。如交流电压低于50V、直流电压低于90V时,验电笔不发光。当人体触及该设备时仍有可能发生触电,因为安全电压应低于36V(交流)。

    (2)人站在绝缘垫上用验电笔测试220V交流电压时,氖管发光;但人站在绝缘良好的地面上用验电笔测试高于启辉电压的直流电压,氖管不发光。要是直流电源的一端接地,则氖管发光。

    (3)用验电笔检测良好的没有保护接地(接零)的金属外壳时,有时氖管也会发出较弱的光。这是因为低压电气设备的正常绝缘电阻不到1MΩ,有的设备外壳与导体间还存在较大的分布电容,而验电笔的限流电阻却有1~ 3MΩ,泄漏电流经过绝缘电阻、分布电容、限流电阻和人体到地,加到氖管上的电压超过它的启辉电压,所以验电笔发光。由于泄漏电流是微安级的,所以对人体无害.不会造成触电事故。但如果氖管亮度较强,则可能为设备绝缘不良,漏电严重,有触电危险。这时应用兆欧表或万用表检验一下设备的绝缘情况,切不可麻痹。

网友A:
从高到低都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