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与组态王通讯读取地址

楼主(2016-12-27):
原项目S71200和TP1200触摸屏、G120通讯NET通讯,PLC程序中使用块的优化保护,(块保护不想取消,怕影响运行速度)所以没有背景块具体地址值,触摸屏可以通过变量名称找块保护中的地址,组态王只能通过DB地址来读取G120的运行电流  求指导何把PLC中运行电流的值转换可以让组态王读取到???

网友A:
采用绝对地址!!!!

网友B:
你的西门子S7-1200那里找的  可以给我 一个吗  谢谢

网友C:
两种解决的方法

一、关闭块页面,在总览中点击次块选则属性,将已优化去掉,编译后绝对地址就出来了。

二、使用move指令,将块中的标签复制的M寄存器中,组态王直接读取m寄存器中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种解决的方法一、关闭块页面,在总览中点击次块选则属性...

感谢您的回答,用MOVE指令已解决

网友E(2017-03-02):
把数据块里的参数在程序中用move指令,赋值到M区就可以了

网友F(2017-07-12):
引用 网友B:
你的西门子S7-1200那里找的  可以给我 一个吗  谢谢

买一个啊,现在1200有代替200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