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称重传感器并联电压输出

楼主(2016-12-27):
当多个称重传感器并联接入称重模块时,因为称重传感器是电压输出的,当并联后

输出电压应当是多个传感器中最高电压的一个,怎么我查资料都说输出的是这多个

传感器输出电压的叠加,这是怎么回事,在此求教个位大神,多个称重传感器并联后

他们的电压输出到底是怎样的???

网友A:
不是最高的一个,你的理解有误。

称重传感器是由弹性形变引起电阻片阻值变化导致,比如量程为100kG传感器灵敏度是2mV/V,加10V激励,加载100kG载荷时输出就是20mV。当两个100kG传感器并联时,如果仍然加载100kG载荷(假如在两个传感器上平衡分配),由于是两个传感器共同承受载荷,所以弹性形变就要比一个传感器时少,也就是每个传感器只承受50kG载荷,分别输出10mV信号电压,并联后仍然是10mV,也就是等效于一只量程为200kG的传感器。实际使用时每只传感器的载荷一般都会不一样,单只传感器的载荷只要不超过额定量程,并联输出的结果都会保持与平衡分配载荷一样的数学关系。当然,还是应该尽量保持载荷平衡,利于提高精度。

几只传感器并联,这几只传感器量程算数和,就是等效传感器的量程,灵敏度仍然是单只传感器的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最高的一个,你的理解有误。称重传感器是由弹性形变引...

多谢指导,看来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B(2017-02-14):
我公司是研发生产称重模块的,有需要可以提供技术支持,相互学习,QQ:1211385025, Tel:18067979839

网友C(2019-04-30):
打扰,加点儿分儿.打扰,加点儿分儿.

网友D(2021-01-10):
解释的很清楚,学习了,谢谢

网友E(2021-04-18):
学习了,感谢!!积分是个头疼的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小白新人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大神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