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查和维护阀型避雷器?

楼主(2016-12-27):
阀型避雷器的检查和维护内容有:

    (1)检查避雷器瓷套管表面是否脏污,因当瓷套管表面受到严重污染时,将使电压分布很不均匀。在有并联分路电阻的避雷器中,当其中一个元件的电压分布增大时,通过其并联电阻中的电流将显著增大,则可能烧坏并联电阻而引起故障。此外,也可能影响阀型避雷器的灭弧性能而降低避雷器的保护特性。因此,当发现避雷器瓷套管表面严重脏污时,必须及时清扫。

    (2)检查避雷器的瓷套管有无裂纹、破损及放电痕迹。若有,应及时更换及处理。

    (3)检查避雷器上端引线处的瓷套与法兰连接处的水泥接合缝的密封是否良好,以免密封不良进水受潮而引起事故。

    (4)检查避雷器的引线及接地引下线有无烧伤痕迹、断股现象,以及放电记录器是否烧坏。通过这方面的检查,最容易发现避雷器的隐形事故。因为在正常情况下,避雷器动作以后,接地引下线和记录器中只通过雷电流的幅值很小(一般为80A以下)、时间很短(约0. 01s)的工频续流,所以除了使动作记录器的指示数值变动外,一般都不会产生烧伤的痕迹。如当避雷器内部阀片存在缺陷或不能灭弧时,则通过的工频续流的幅值和时间会增大和延长,接地引下线的连接点上会产生烧伤的痕迹,或使放电记录器内部烧黑或烧坏。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应立即设法将避雷器退出运行,进行详细检查,以免发生事故。

    (5)雷电后,还应检查雷电记录器的动作情况,避雷器表面有无闪络放电痕迹,避雷器引线及接地引下线是否松动和本体是否摆动。

    (6)为了能及时发现阀型避雷器内部的隐形缺陷,应定期(一般在每年雨季之前)由电业部门进行一次预防性试验。

    (7)当阀型避雷器存在以下缺陷时,应进行检修与试验。

    ①瓷套管表面有裂纹或密封不良时,应进行解体检查与检修。

    ②瓷套管表面有轻微碰伤时,应经泄漏及工频耐压试验,合格后方能投入运行。

    ③瓷套管表面严重脏污时,必须及时进行清扫和试验。

    ④瓷套管及水泥结合处有裂纹,法兰盘和橡皮垫有脱落时,应进行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