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高温高压热电偶的三个名词

楼主(2016-12-27):
高温高压热电偶是一种感温元器件,是属于接触式温度测量的仪表,同温控仪表一样是工业生产中最常用的温度测温元件。其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通常都是由两种不同的金属丝组成,它通过将温度信号转换成为热电动势信号,把电气仪表转换成被检测介质的温度。其测温原理就是把两种不同成分的均质导体组成闭合回路,当两端存在的温度剃度是,回路中就有电流通过,两端之间此时就有热电动势。两种不同成分的均质导体为热电极。

    一、公称压力

      一般是指在常温下,保护管所能承受的静态外压而不破裂,试验压力一般采用公称压力的1.5倍。实际上,允许工作压力不仅与保护管材料、直径、壁厚有关,而且还与其结构形式、安装方法、置入深度以及被测介质的流速、种类有关。

    二、热电偶绝缘电阻

      常温绝缘电阻的试验电压为直流500V。测量常温绝缘电阻的大气条件为:温度15~35℃,相对湿度45%,大气压力86~106Kpa。对于长度超过1米的热电偶,它的常温绝缘电阻值与其长度的乘积不小于100兆欧·米,

     即:Rr·L≥100MΩm  L>1m

      式中:Rr-热电偶的常温绝缘电阻值,MΩ;

            L-热电偶的长度,m。

     对于长度等于或不足1米的热电偶,它的常温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00 MΩ。

    三、热电阻绝缘电阻

     常温绝缘电阻的试验电压可取直流10~100V任意值,环境温度应在15~35℃范围内,相对湿度应不大于80%,常温绝缘电阻值应不小于100 M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