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你应该知道的三菱触摸屏GOT1000系类问题

楼主(2016-12-27):
got1000系类是三菱触摸屏中最常见、也是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种,对于其的技术问题自然也是很多,比如:三菱PLC与触摸屏通讯的问题、三菱触摸屏编程软件的使用问题等,小编就不一一列举了。但下面这6个问题如果你都不知道的话,小编也只能对你说呵呵了!
1、如果F900系列原画面用GTD2编辑的,直接在软件GTD2(版本2.19以上)系统环境中,在GOT类型选择相对应的型号,再根据向导进行操作,就能转换成GOT1000画面了。
2、如果F900系列原画面是FX-PCS-DU-WIN-C编辑的,打开GTD2(版本2.19以上)软件,新建一个工程,型号类型选择对应的GT1000系列,然后点击菜单栏工程
--- 其他工程读取--- 文件类型:DU-WIN文件(*.DUP),再根据向导进行操作,就能转换成GOT1000画面了。
3、输入触摸屏A975的画面,只有在建立正常的通讯之后才能显示出来,也就说只有作好了连接和设置才能通讯。
4、人机界面F900、A900、GOT1000系列均可以直接与三菱全系列变频器通讯连接;在人机界面上可直接使用特定的软元件对变频器进行运行、停止、频率参数改写、监控等操作。
5、三菱GOT1000系列人机与QCPU通讯连接成功后,GOT1000系列人机可通过标准232接口与QCPU编程接口实现CPU直接连接,连接成功后,人机的232接口通道被QCPU占用,再次向人机下载画面程序时会提示通讯出错;此时:
第一:可在人机通讯设置上将与QCPU连接通道号0或1更改为9(计算机连接),成功下载画面后,重新改回原通道号即可;
第二:可用USB电缆直接通过人机自带的USB接口上载下载画面程序。
6、编辑触摸屏画面时,不能重叠使用多个触摸开关,但是可用一个触摸开关进行多个动作,可在“触摸键”对话框的“动作设置”选项卡中设定多个动作。可与触摸开关重叠使用的对象为除以下以外的对象(不能与触摸开关重叠使用的对象):触摸开关、数值输入、ASCⅡ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