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c7.364位软件

楼主(2016-12-27):
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32位的软件不能装在64位的系统上

网友A:
WinCC不区分32位版本还是64位版本,其实都是32位版本,西门子并没有64位的版本,只是32位版本能运行在64位系统上。

网友B(2017-02-11):
西门子并没有64位的版本,只是32位版本能运行在64位系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