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老师来个

楼主(2016-12-27):
关于液压的问题请老师指点一下。我现在的液压泵压力是15mpa,但是我的分路液压缸只需要7mpa的工作压力就可以了,再大就影响了!但是其他路还要15mpa的工作压力。问下老师们,可以用压力传感器来控制分路的压力,使液压缸内到7压时,关闭液压阀,不再供液吗?(分路本身有电磁液压阀).再请教个问题,压力与流量,截面积有关系吗?谢谢!

网友A:
可以在该支路前安装减压阀。

楼主:
谢谢了!我这有压力传感器可以用吗

网友B(2017-02-04):
各回路单独动作或者说实现依次顺序动作的话就可以,要是同时动作的系统就会出现负载小的先动作,完了后负载打的在动作.有条件还是加个减压阀.

网友C:
压力继电器控制电磁阀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