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接地的疑惑

楼主(2016-12-27):
今天在讨论电动汽车充电插座安装时遇到一个关于接地的问题,由于客户的电源是TN-C系统没有接地线,但公司的电气工程师要求电工在充电插座处就近打一根("螺纹钢"简直荒谬)做接地体,我的疑问是这种接地方式是否合理,在雷雨天气是否会发生雷电反击的现象,因为周围还有其他的接地,然后还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希望高手能解释一下是否会发生雷电反击。万分感激!!!附上一份找到的资料,来自网络如果涉及版权请通知删除。

网友A:
TN -c系统可以在配电箱的接入端做局部的tt系统的局部保护接地的PE线的

网友B:
我们的供电系统多数还是TN-C,如果有单相用电设备需要保护接零,可以接成局部TN-S,既TN-C-S系统。如果有接地体,可以做重复接地,条件是接地电阻要小(标准规定4Ω以下),打一根钢筋做接地体形同虚设,只解决心理问题,对安全没贡献。

雷电不会有反击现象。

楼主:
为信息系统接地示意图,A为建筑物防雷接地,B为信息系统保护接地,C为信号地,假设建筑物四周土质均匀。无雷电天气情况时,各个接地装置基准电位基本上是一致的,为 “零”电位,相互之间不存在电位及电位差,整个系统是安全的。在建筑物防雷装置接闪雷电流时,形成以防雷地为中心的瞬间地电场,瞬间“地”电位会抬升数千伏,而保护地、信号地等接地体在该电场中由于处在不同的位置,电位必然不一致而出现电位差,造成设备接口损坏。  设防雷装置接闪的雷电流为I(KA),土壤电阻率为ρ,则接地装置A的电场强度为:   E=ρ×I/2πr2   (kV/m) 电场中任一点电位为:  V=∞∫r  Edr=∞∫r (ρ×I/2πr2 )dr (kV)    可以计算:I=40kA,ρ=200Ω.m,信号地、保护地间隔2m时,两者之间电位差可达168.9 kV,远超过系统工作电压,必然击坏系统设备。还有图片发不了。感兴趣可以去文库看一下http://wenku.baidu.comli<x>nk?url=R-fICuzqmOvDPOCTKJFnYwO4wz6k6YrRm4zOOblS4PsC53sIHNmMvgQoM7rR32IhCwQ-WOqOTEFUsHOgtnpT5C2zcaEkzXn7ddWAQlzEUy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