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以太网-串口转换解决方案

楼主(2016-12-27):
1、以太网-串口转换器的作用

    串口,一般就是指计算机的RS-232口或者RS-485口,是工业通信最常用的接口。以太网串口通信产品可以从以太网口直接扩展出RS-232、RS-485、RS-422口,同时还可以虚拟成为本地COM串口(COM1-COM256)、无须修改已有的串口通信软件。

    常用的以太网-串口转换器通过以太网线外插到计算机或者HUB的以太网口,在另外一端转换出串口。波仕卡ETH232GH以太网-串口转换器的串口端是一个DB-9针座,具有RS-232、RS-485、RS-422全部引脚,并且配有接线端子。当作为RS-232口时与PC机的DB-9针RS-232口的2、3、5脚分配完全相同。 如果用户要求不修改已有串口通信软件,把ETH232GH就当成为一个PC机的本地COM串口,为此随产品有一个将ETH232GH的以太网口映射成为本地COM串口的软件。虚拟串口软件可以将ETH232GH系列产品映射为本地计算机的COM1-COM256中的任何一个。

2  免费的以太网串口转换的原理

    本文介绍的免费方案就是如何利用以太网先组成局域网,再让多台计算机都安装上免费的波仕卡局域网即时通信软件,然后将即时通信软件的以太网信息送到计算机的串口。这样就借助于计算机并且用免费的软件方法实现了以太网串口转换。

      近年来,随着网络技术高速发展,即时通信软件得到了大量的使用,包括基于以太网(局域网)的企业即时通讯软件和基于互联网的个人即时通讯软件。即时通信软件使得任何两个甚至多个用户借助于局域网或者互联网可以进行通信,但是目前仅仅局限于数据、文件等交换,还没有实现串口通信的功能。本文的方案在本质上就是把串口要发送的数据按照TCP/IP协议进行重新排列后通过即时通讯软件发送到以太网连接的局域网,同时也把以太网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从局域网收到的数据按照TCP/IP格式提取出来后再按照串口通信的格式组合后接收。常用的串口通信格式为(9600,N,8,1),意思就是通信的速率(波特率)为9600bps,即每秒9600位,N表示无奇偶校验位,8表示用8个字节表示一个数,1就是最后再加上1位附加位。以太网TCP/IP协议的数据包括帧同步、地址、类型、数据、校验。把串口要发送的一个数据去掉校验位和附加位提取出8个字节的纯数据,然后将它填充到以太网帧的数据部分,并且再补充任意38个字节到46个字节就可以构成一帧以太网的数据包发送出去。同理,把以太网收到的一帧数据包去掉帧同步、地址、类型和校验后得到46个字节的纯数据,只取前面的8个字节,然后加上校验位和附加位按照波特率由串口接收。

3  局域网串口即时通信软件

    串口即时通信软件是一种在局域网甚至互联网内实现串口即时通信的软件。好灵通V11是局域网版本。只要2台或者多台计算机位于一个局域网内,那么借助于好灵通软件可以实现这些计算机的串口之间的即时通信,也可以实现透明传输和多机通信。好灵通V11同时是一款功能齐全的局域网聊天工具,最新的版本不再依赖特定的串口转换器,因而可以零硬件成本用纯软件实现以太网的串口通信。(专利:基于即时通信软件的串口控制器ZL201120133429)

(1) 好灵通是一种能够实现串口硬件控制的即时通信软件,不仅仅能够即时交换信息,而且还能够对远端的串口设备进行控制。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串口通信功能的即时通信产品。 (2)局域网版的好灵通v11可以在同一局域网段内部实现即时通信和串口控制,包括有线的以太网局域网和无线WIFI局域网。是一款很实用的局域网通信及串口控制工具,可以发送文字、文件、对话等、还可以设置串口COM号、波特率等。(3)可以实现有线或无线局域网内串口的透明传输。甚至不同波特率和格式也可以。(4)完全可以作为局域网聊天工具!可以聊天、传送文件、存储记录、群聊(广播)。(5)无需任何设置,比以太网/串口转换器使用要方便许多。运行好灵通setup安装完毕后,运行程序:好灵通v11.exe,先进入登录界面,再键入你自己取的昵称,选择头像,按“登录”进入工作界面。

4、免费的以太网串口转换的典型应用

   本地计算机控制远程计算机的串口

   本地计算机PC1和远程计算机PC2位于通过以太网组成的局域网内。此时本地计算机可以不用打开好灵通串口,远程计算机一定要在通信软件的界面上“打开串口”连接。本地计算机将发送框内的数据即时发送到远程的计算机接的串口。同时远程计算机串口收到的数据将即时发送到本地计算机并且显示在接收框内。

本文的方案也同样适合于无线WIFI的局域网,因为WIFI实际上也是一种无线的以太网,只要将多台计算机连接到同一个无线路由器即可。

网友A(2017-03-28):
涨知识了,现在就对我很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