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机器人回原点求助

楼主(2016-12-27):
雅马哈RCX340机器人在任意位置要回原点,怎么才能保证不会撞,因为如果直接回原点的话,它会选择最近的路径,肯定会撞的,求大神帮忙指点下,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回原点的方式很多,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B(2017-02-22):
如你所说,机器人回原点一般是直进式的。理论上他在低速率低负载下进行,即便碰撞也应该立即停止。

不过作为控制软件,大多数会选择规避碰撞。比如普通的XYZ系统,一般会在Z上通过软件或者硬件,定义一个安全高度。在所有回零动作中,先对Z做回0或者回安全高度,然后再对XY做回零。

希望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