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27):
请问300plc以太网通讯q点128之外怎么在程序中表示,例如Q300.0把这个点拿出来用怎么表示,我记得好像128之外的i,q点好像要在地址前加p的,不知道怎么加?有知道的说下谢谢,好久不用忘了

网友A:
仔细看看手册,上面很清楚了

楼主:
对: 工控2117 仔细看看手册,上面很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简单说下

网友B:
现在有微耕门禁软件和门禁设备、北京浦特伟业的串口服务器。。由于门禁和门禁控制器离的较远(300-400m),布网线达不到求

现有如下方案:

电脑PC(门禁控制软件)--------串口服务器(网口转485串口)====(485半双工)====串口服务器(485转网口)-------门禁控制器

局域网连接。

串口服务器设置客户端到服务器模式。门禁软件搜索设备和发送权限等命令。

门禁控制软件网口直连门禁控制器的网口,软件搜索可以搜索到门禁控制器的IP地址和端口。但是通过上面的方案却不能实现。

把门禁控制器换成笔记本,在PC上用网络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笔记本也可以正常接收。

这其中问题出在哪里了?试了好多种方法都没有实现,求大神解救

网友C:
就是在前面加P,而且不能用位寻址,只能是字节或者字、双字

网友D:
由江西省水利厅批准、江西省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城市供水协会、南昌市水务局等多家单位在明年3月22-24日“世界水日、中国水周”主题宣传周期间联合举办中部智慧水务建设发展大会暨论坛、研讨会!大会将组织全省各地市州水务局、水利工程单位,水务集团、自来水司相关采购负责人出席本届论坛采购会议!

联系人:方志豪   15079198194  电  话:0791-87930359

邮箱:1052136516@qq.com

大会官网:http://waterxpozb.com

网友E:
       也可以先将  Q 300.0 移到 DB 块或是 M 中去,然后再使用的吧 ?

网友F:
用P#后面加什么的寻址符来找 ?

网友G(2017-02-10):
可以使用间接寻址,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做通讯

网友H:
不够用的话,可以采用共享数据块来记录

网友I:
你以太网怎么通信?通过CP模块还是CPU的集成口?说的不清楚。另外一般都使用M点,很少在通信时使用Q点。

网友J:
CPU的过程输出映像区的寄存器范围是有限制的,具体得查阅CPU手册

网友K(2017-11-01):
 工控2117 仔细看看手册,上面很清楚了 内容的回复!能不能简单说下

网友L(2018-05-10):
正好在找这个呢,哈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