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怎么带三台电机工作

楼主(2016-12-28):
西门子300PLC下控制一台三菱变频器,变频器下带3台电机,因为没有用过三菱变频器,也没有带过多台电机,从三菱手册上查看的原理图, 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怎么还需要带接触器?请大家帮忙看下下面的电气图,是否有错,另外如何控制才比较合适,现在6个接触器都是由变频器本身控制,是否移到PLC下会比较好?

网友A:
其实就是控制接触器的线圈而已,工作电路上接电机的三相

网友B(2018-05-03):
plc一般都是接弱点

网友B:
使用接触器控制更好

网友B:
间接控制能保护电路和plc

网友B:
不用变频器也可以,接线多一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