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画图疑惑,希望各位不吝赐教

楼主(2016-12-28):
比如控制回路需要连接现场操作箱的端子,我这样画对吗?总觉得很乱,不像看到别人图纸那么清晰明了。

楼主:
请各位提提意见,谢谢

网友A:
我画的话一般性都是把去外面的都画到一起,然后用黑盒框起来,可以不用分那么多黑盒,看起来也清晰。还有继电器的关联参考怎么不对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话一般性都是把去外面的都画到一起,然后用黑盒框起...

那你有这种类似的图吗  发个我参考下啊

网友B:
位置盒调整调整,美观还是要花点心思的

网友C(2018-06-27):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PLAN.htm

网友C:
画在一起  就看着很乱    不如分开画

网友D:
设备标识符加个位置代号不就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