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达物位计”的工作原理及说明

楼主(2016-12-28):
雷达物位计

■工作原理

SUB-BD系列雷达液位计用于对液体进行连续非接触的液位测量。它采用调频连续波测距原理,用于测量从参考点到物料表面的间距。天线发出调频连续波,在被测物料表面产生反射,并被雷达系统所接收。非接触测量,不受介质特性的影响。可对石油、化工、冶金、食品等行业的储罐液位进行高精度测量。SUB-BD型雷达液位计分为探测器和显示仪两部分,有喇叭和波导管两种天线类型,探测器和显示仪上均有数码显示,可单台或组网监测。

技术参数

1、探测器

◆ 测量范围:0~30m

◆ 被测物质:液体、乳状体及熔融体。

◆ 显示分辨率:1mm

◆ 测量精度:≤±10mm

◆ 显示形式:6位LCD液晶显示

◆ 通信接口:RS-485标准接口、HART协议接口(选配)

◆ 变送信号:4-20mA

◆ 供电电源:DC24V±10%(工作状态下探测器接口位置测量)

◆ 功耗:≤8W

◆ 防爆标志:Exd II BT4

◆ 工作频率:10GHz

◆ 介质压力:高压 ≤4Mpa

◆ 介质温度:-40℃~+200℃

◆ 环境温度: -40℃~+60℃

◆ 环境湿度: ≤100%

◆ 重量:10Kg

◆ 外型尺寸:326×175×282

2、显示仪

◆ 显示形式:6位LCD液晶显示

◆ 报警形式:声、光双提示,确认后消音,继电器常开触点输出(报警时闭合)

    通讯接口:JS口设有RS-232或RS-485标准接口

    变送信号:4-20mA

◆ 供电电源:AC220V±10% 50HZ

◆ 功耗:≤1W

◆ 环境温度:0~40℃

◆ 环境相对温度:85%

◆ 重量:1.8Kg

■现场安装注意事项

探测器应安装在远离罐内进出料口,搅拌器及可能造成液面产生漩涡或液面扰动的位置。

喇叭型探测器安装在罐顶上,距罐壁的最小安装距离不能小于1/7H,(H为安装平面到罐底的距离)。

安装时应注意:

(1)安装法兰的水平度应在(0~2度)范围内

(2)喇叭口应伸入罐内,喇叭口下沿伸出离罐顶距离>10mm

对于喇叭天线雷达液位计,安装时首先应保证罐顶安装孔径大于天线口径(Ф163mm),罐顶安装法兰应符合表1标准规定,如罐顶安装法兰与标准规定不一致,可有两种途径解决,一种是提前通知厂方,由厂方重新制作合适的法兰盘;第二种办法是增加1工字法兰盘,工字法兰盘的上盘和雷达探测器法兰盘配套,下盘和罐顶安装法兰盘配套,但安装工字法兰盘的孔径应大于天线口径处尺寸(Ф163mm),且工字法兰盘的高度加上罐顶法兰盘离罐顶的高度应小于喇叭天线的长度(270-10)mm,才能保证喇叭口下沿能伸出罐壁10mm的实现,为了保证雷达探测仪的水平度,安装时应用水平仪检测天线法兰盘的水平度,确保天线法兰盘的水平度在(0~2度)范围内。

波导管型探测器可安装于罐顶或插入旁通管内。为了使探测液位可靠,采用在波导管内的浮子进行反射检测,浮子的比重比被测介质略低,使其浮在液面上。浮子的位置决定了液位的位置。如安装在罐顶,其波导管长度应比罐底到罐顶安装法兰上平面高度短50~100mm,同时液面应进行适当固定。如安装在旁通管上其波导长度比旁通管下进液口到法兰上平面高度长200~300mm。探测器安装时,先将各段波导管按出厂顺序依次连接,下端管通孔进液但应安装螺钉,贯穿波导管,以防止浮子漏出。上端管侧应有排气孔,各段管应对齐,然后将波导管与探测器连接,连接之前放入浮子,再与旁通管连接法兰连接,拧紧所有螺钉、垫圈、螺母。

■选型指南

SUB-BD       -    -   - -

:类型:A:喇叭形          B:波导管型

:通讯方式:1、配显示仪   2、4-20mA   3、RS232     4、RS485

:连接法兰:A:DN200 PN0.6    B: DN150 PN4.0

               C:DN100 PN0.25    D: DN100 PN4.0

:工作温度:P:一般地区      H:高寒地区

:测量范围:(单位毫米)

选型举例

  使用要求:喇叭天线、配显示仪;连接法兰DN150 PN4.0;一般温度环境下使用,量程为15米

  对应型号:SUB-BD-A1BP-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