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绝对有用的三菱PLCFX系类问题的解析

楼主(2016-12-28):
三菱PLC FX系类是三菱plc中销量和使用量最大的一款,其中包含的三菱PLC型号也是非常的多,因此用户在操作使用的过程中产生的技术问题绝对也不会少。所以小编就根据客户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整理出了十条最常见得问题,然后对其进行解析,对大家绝对有用,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下面是问题及解析:

问题一:PLC在运行中,电源LED发生灯灭或是闪烁怎么办?

解析:首先,拆除[24+](工作电源)端子的接线确认是否恢复正常

a:如恢复正常的话,有可能是因为负载的短接或是过大的负载电流而造成工作电源容量超载从而启动了保护功能.

b:如不能恢复正常的话,请联系三菱电机售后服务部门.

问题二:进行浮点数计算时,当把二进制浮点数转换成十进制浮点数时,在监控模式下看到的数值,与计算的理论值有误差?

解析:FX PLC CPU浮点数运算是单精度的,存在微小偏差。使用的CPU不同,运算的结果会有一些差别。

问题三:FX系列PLC型号后缀ES/UL跟-001有什么区别?

解析:后缀为ES/UL为欧版型号,-001为中国大陆版。-ES/UL系列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选择源型、漏型输入方式。而-001系列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问题四:FX1S、FX1N、FX2N系列PLC如何实现停电保持功能?

解析:FX1S、FX1N系列PLC没有内置电池,为了支持保持用软元件,在电源OFF时使用大容量电容器(内置)的电力进行掉电保持。电容(充满电)保持用软元件的掉电保持时间可持续10日,所以在长时间断电情况下,应及时给FX1S、FX1N系列PLC通电5分钟以上。FX2N系列标准内置FX-40BL型锂电池,可进行停电保持用,电池寿命约5年

问题五:使用存储器盒时,需要电池吗?

解析:RAM以外的存储器盒不需电池.但在使用时钟功能、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等中的保持软元件时需要电池维持.另外还有在使用特殊数据寄存器、特殊辅助继电器等时,也是需要电池的.

问题六:FX2N和FX2NC的存储盒一样吗?

解析:不一样,FX2NC-EEPROM-16是FX2NC,FX-EEPROM-16是FX2N的

问题七:请教文件寄存器和普通寄存器的区别。

解析:文件寄存器是作为存放事先决定的数值(比如 产品检查的规格值)时很方便的。普通的寄存器是除了保持区域外,PLC的电源OFF时,所有内容都被清除。所以一般作为临时存放区域使用。

问题八:FX2N-MT系列PLC在连接伺服或步进电机时,为什么会出现伺服或步进放大器接收脉冲不准确的情况?

解析:当FX2N-MT系列PLC的Y0、Y1作为高速脉冲输出接点时,脉冲供电电源为5V 0.1A时,输出脉冲频率在20KHZ以下,供电电源为12V-24V 0.1A时,输出频率在10KHZ以下;出现上述情况,请考虑脉冲输出接口的供电电源以及脉冲的输出频率。

问题九:三菱PLC FX3U系列使用无协议通讯指令RS,RS2指令的区别是什么?

解析:FX3U系列PLC可扩展两通道的串口通讯板(RS232或RS485通讯),RS指令只能使用通道1,数据格式8位、16位可设定;RS2 指令可选择通道1或通道2,数据格式固定为16位。

问题十:FX2N最多可以控制多少轴?

解析:通过配置定位模块FX2N最多可以实现8轴简易定位。

以上就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十条三菱PLC FX系类的常见问题及解析,相信看了后希望大家会有一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