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反复间断旋转-求助

楼主(2016-12-28):
  求助各位大神:小弟有一问题请教:

 现在我需要用到编码器精确控制机床传送带传送的长度,PLC控制变频器,变频器控制传输带的电机,传动轴承上装有编码器反馈给PLC,现在需要实现的功能是传输带每传输设定长度(例如2米)后暂停一会,然后继续传输2米暂停,继续传输2米后暂停,如此不断的循环。由于第一次使用编码器,没什么经验,网上编码器的种类也特别多,不知道选用哪种,我该选择增量型还是绝对型,单圈还是多圈,有没有熟悉的前辈能够给我指点一二,真心谢谢了。

网友A:
你好,只是单独的计长度,选择增量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17-02-09):
你好,对于你目前的使用状况而言,只需要选用增量型就可以了,不需要选用绝对性

绝对型编码器最大的用处就是断电记忆功能,在运动过程中突然断电,可以记忆当前位置,它可以记录你的旋转位置及旋转圈数,对于你的条件没有必要使用到绝对式的编码器

网友C(2018-05-15):
选择1000线以下的增量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