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报SF故障

楼主(2016-12-28):
模块 CPU 315-2 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H14-0AB0           硬件                           3

- - -                         固件                           V 3.3.2

Boot Loader                   固件扩展                       A 32.9.9

机架:                         0

插槽:                         2

序列号:S C-B8TS75782011

事件 1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08:03:56.685  2016-12-28

事件 2 / 1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08:03:56.684  2016-12-28

事件 3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08:03:56.601  2016-12-28

事件 4 / 10:  事件 ID 16# 494D

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与用户无关 (Z2):5752 (Z3):2101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8:02:22.003  2016-12-28

事件 5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2:38:06.801  2016-12-27

事件 6 / 10:  事件 ID 16# 1381

请求手动暖启动

STOP 原因: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22:38:06.800  2016-12-27

事件 7 / 1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22:38:06.717  2016-12-27

事件 8 / 10:  事件 ID 16# 494D

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与用户无关 (Z2):5752 (Z3):2101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37:20.767  2016-12-27

事件 9 / 10:  事件 ID 16# 494D

因 IO 错误导致 STOP 模式

与用户无关 (Z2):5752 (Z3):2101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37:20.762  2016-12-27

事件 10 / 1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通过开关设置触发暖启动;上一次上电已备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2:08:57.785  2016-12-27

请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故障?

网友A:
你需要查看你的模块的外部接线,10年前,遭遇过同样的问题,那个时候我更换了所有的模块还是无法解决问题,最后是外部接线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