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关于PC做上位机

楼主(2016-12-29):
刚接触这个行业。现在是我打算用PC作为上位机对PLC进行控制。准备先通过读取寄存器的值来看看有没有连上。

现在是直接使用下载线进行连接的,这个接口是否是RS232口。

如果是。PLC和串口软件都设置的9600,7,E,1。然后发送:010310000007E5CR。软件没显示接到数据。

请问这是在那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呢。

网友A:
1、如果你的下载线可以用于下载PLC程序的话,你不需要关心其是RS232还是RS485或者是RS422。

2、你需要了解其通讯协议,我个人认为如果上述1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是你的程序发送的数据格式存在问题。

网友B:
用vb写的话,可以直接用三菱的plc,电脑安装三菱的控件,设计通讯控件的参数就可以直接联上plc了!前几天深圳的人刚问我买了这个控件,直接好用,简单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vb写的话,可以直接用三菱的plc,电脑安装三菱的控...

三菱的MX软件在官网下载免费,并且申请序列号就可以了。

网友C:
协议对吗?楼主描述的不详细

网友D:
现在是直接使用下载线进行连接的,这个接口是否是RS232口。

这个得看你的下载线是不是232口的,另外看一下你接的PLC通讯口是不是232口。如果不对应的话有可能烧坏通讯端口

楼主:
现在得到了返回值:0183077500。请教兄台这是什么意思啊。。。

引用 网友C:
协议对吗?楼主描述的不详细

。。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得到了返回值:0183077500。请教兄台这是什么意思啊。。。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协议对吗?楼主描述的不详细 内容的回复!。。

你发送的应该也是改种格式的报文 包括你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高低位数据 如果你不知道你发送的报文数据是是要读取那些数据 plc回复的报文你肯定也就不懂什么意思了 还有就是plc的asic2 码跟咱们用的是有区别的 希望你了解 谢谢

网友F:
是什么品牌类型的 什么协议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的下载线可以用于下载PLC程序的话,你不需要...

网友H:
真是服了,连个PLC的型号都没有,就这样说问题

网友I:
主要是协议问题,是自己做开发还是厂家直接提供?

网友J:
  是什么 通讯,通讯正常不 ?

网友K:
看一下你的通讯协议是不是正确。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看一下你的通讯协议是不是正确。

关键是通讯协议,我用的是Delphi

网友M:
直接下载代码:

http://www.pudn.com/downloads773/sourcecode/windows/vxd/detail3063974.html

网友N:
通讯协议估计有问题,修改后可以再试下

网友O:
问题太笼统了,可以说的具体一些,什么软件。一般就是modbus

网友P:
确实太笼统,从plc----serialport----pcApp。www.freepwm.com你看看,那里有现象方式。

网友Q:
PC做上位机一般都有成套的软件,像西门子,AB,施耐德都有自己的上位机软件。看你的问题好像是测试PLC和电脑有没有连上,这个可以用串口调试软件测试,网上有很多免费的工具。

网友R:
首先Delphi编的串口软件发送的指令格式要符合通信协议上的数据格式,还有串口软件上选择的COM口和电脑的COM口一致,比如说都是COM1,也要,9600,7,E,1,这个COM口是可以从设备管理器上查看到的

网友S(2017-04-30):
看你用什么上位机软件和PLC啦,如果是西门子,可以直接用网线,上位机软件直接能生成上位机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