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的中系统输入的停止、快速停止、软停止、暂停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29):
1、ABB的中系统输入的停止、快速停止、软停止、暂停有什么区别

2、如伺服开与伺服关,能否通过一个开关的通断来表示。。目前来说好像只能用两个开关分别控制伺服开和断。

网友A(2019-01-29):
插个眼 等大神解答11

网友B(2020-11-06):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C(2021-04-11):
你上面所有的信号都可以通过system input  output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