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机读取触摸屏数据

楼主(2016-12-29):
希望实现功能如下:触摸屏通过读取设备信息后,用通讯线连接pc机,将数据传回电脑,应该如何使pc机读取数据,或者监控触摸屏?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电脑使用什么软件去读取触摸屏的数据,触摸屏支持modbus,触摸屏端使用modbus 串口数据转发或者modbus tcp数据转发即可作为服务器响应电脑的请求,电脑使用modbus rtu或者tcp请求触摸屏的数据即可实现。另外,电脑监控触摸屏的话可以使用vnc来实现

网友B:
具体措施你的参考触屏的参数和具体说明。

网友C:
用pc版做,通过以太网读设备状态

网友D:
触摸屏显示的数据都是在plc里存着 并不是在触摸屏里 除非是工业电脑 想读取plc的程序 先看plc有没有通讯的功能 如果没有就需要添加模块或者适配器 bd板也可以 如果是232 485 还需要知道报文格式 pc端如果自己学软件需要清楚报文中的内容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用组太那就直接设置通讯格式 选择正确的plc型号就没有问题了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E:
先说说你的触摸屏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网友F:
这个问题需要具体的品牌型号来确认通讯方式。

楼主:
谢谢大家  此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G:
如果触摸屏支持ModbusRTU的话,PC上可以用 ModbusRTU_Server.DLL ,可以网上搜一下;

网友H(2017-05-16):
PANG 123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   我能请教你一下吗 我qq1985883005

网友I(2017-08-09):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到了

网友J(2018-03-02):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K(2018-05-24):
楼主怎么解决的?能给个案例学习下吗?谢谢

网友L(2019-05-04):
LZ,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 我也在搞这个,能否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M(2019-09-14):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电脑使用什么软件去读取触摸屏的数据,触摸屏支持...

触摸屏上能装VNC吗?MCGS操作系统的环境是WINCE呀

网友M:
引用 网友D:
触摸屏显示的数据都是在plc里存着 并不是在触摸屏里 ...

不一定全都是来自PLC的数据,另外PC读PLC这个有SCADA软件,楼上没有解决问题,而在引导问题

网友M:
引用 网友L:
LZ,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现在 我也在搞这个,能否提...

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M:
打开组态软件的模拟器,下载页选择联机模式,这样就可以在线监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