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看下,区别

楼主(2016-12-29):
这三种电磁阀插头,地线的作用!可变电阻的作用!这三种的优缺点!

网友A:
接地线的作用,线圈碰壳短路保护以及抗杂波干扰。VDR压敏电阻抗涌浪以及断电时自感应电压外传(自身涌浪)。LED通断电指示。

网友B:
   第三个是最安全,带有显示

网友C:
第二、三个都安全,第三个带有带电显示更直观

网友D:
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多了个保护,第三个比第二个又多了个指示,比较直观。

楼主:
谢谢 !

引用 网友D:
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多了个保护,第三个比第...

楼主:
谢谢 !感谢!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的作用,线圈碰壳短路保护以及抗杂波干扰。VDR压...

楼主:
感谢阿水!

引用 网友B:
第三个是最安全,带有显示

楼主:
感谢王者之师!

引用 网友C:
第二、三个都安全,第三个带有带电显示更直观

楼主:
悬赏积分怎么样给予呢?请指点一下呢?

网友E:
1楼正解,说的很明白

网友F:
三个带有带电显示更直观

网友G:
第三个最好。不分正负极。还有压电保护。

网友H:
其实都差不多,就是第二个比第一个多了个保护,第三个比第二个又多了个指示,比较直观

网友I:
把那个广告分子禁言或者干脆踢出论坛

网友J:
电磁阀那个接地端,形同虚设,没人接那根线。阀体、集成板都是金属的,已经接地了。

网友K:
第一个只有接地保护,第二、三个都带浪涌保护,第三个多了一个电源指示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第一个只有接地保护,第二、三个都带浪涌保护,第三个多了一个电源指示

就是。我之前接的线也是这样,那个地线从来不接我

网友M:
第三个带显示对于维修时更方便,如果只是一般的设备,用第一个可能成本会少很多

楼主:
非常对,可靠性,可维修性,成本都是要考虑的问题

引用 网友M:
第三个带显示对于维修时更方便,如果只是一般的设备,用第...

楼主:
是的,很对。

引用 网友K:
第一个只有接地保护,第二、三个都带浪涌保护,第三个多了...

网友N:
第二第三个最安全,指示明显

网友O(2017-02-27):
接地线的作用是防止线圈碰壳接地的保护作用以及抗电磁干扰。VDR压敏电阻起抗涌浪断电时自感应电压外传,LED通断电指示。好处不言而明,第三个最安全。

网友P(2018-07-08):
各种插头QQ3004476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