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放置两年,使用时是否需要预充电,有何注意事项

楼主(2016-12-29):
ACS800放置两年,使用时是否需要预充电,有何注意事项?

网友A:
变频器通电后,不进行任何操作,让变频器内部电路自身发热,恢复对内部电路的化学性能,连续通电三次以上在空载使用,然后带载使用

网友B:
先充电激活电解电容内的电解液保持1小时,测量电解电容电压是否稳定。先空载试机在加载。

网友C(2017-04-12):
先充电激活电解电容内的电解液,测量电解电容电压是否稳定。先空载试机在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