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银导电滑环

楼主(2016-12-29):
在自动化设备上,是否会遇到这个情况,带旋转机构时上面的气管、各种线路随着机构旋转时线路被缠绕起来,尤其是高速旋转时,根本停不下来,辣么  那个线路很有可能会被扯断这个时候 您可以考虑在固定和旋转结构之间加一个导电滑环,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保证您的线路不会受损。而水银导电滑环目前在连续电镀设备上应用非常广泛,可以把导电部位做成旋转的,不会让导电的产品变形而且成本相对较低,300内就能解决您的问题。

水银滑环,又叫水银导电环或者是水银导电滑环,简单的说,就是以水银为流体介质的一种导电旋转接头,是一种工业零部件,与传统碳刷滑环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它主要以液态水银为导电介质,将固定端与旋转端集成在一起,旋转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碳刷来进行导电传递,而直接使用水银来进行导电传递。而滑环主要是指2个零部件之间的连接方式,在主动部件和固定部件之间,采用电刷作为信号传递连接的一种精密零部件,它实现了2个相对旋转部件之间的电流,功率,温度信号的传递,水银滑环主要是指传输介质主要以水银为主的滑环。它和传统的集电环有着很大的区别,优点是使用可靠,精度高,支持高环道,高电流。

A系列水银滑环也叫水银旋转连接器,是利用特殊密封、绝缘及导电技术制作而成,其外壳为阳极处理铝合金或不锈钢材料。

  • 抗干扰、价格低;

  • 小于1mΩ的接触电阻;

  • 水银是液态金属,所以不存在磨损的问题,具有免维护、比传统滑环更耐用的优点;

  • 适合用于任何旋转体的信号及电力接续;

  • 水银滑环利用特殊密封材料、绝缘及导电技术研发生产,

  • 其壳体材质为氧化铝合金或不锈钢,

  • 用于任何旋转的信号如:微小的电压、电流、EMF、热电偶、影音讯号、高频、电脑讯号及电气连接 ;

详细的请见资料

楼主:
水银滑环是一个由环体与电刷为主要构成的,能够为各种设备的固定部件与运转部件之间提供在任意旋转状态下输送信号和功率的装置。导电环的环体又叫轴芯,是由相互之间绝缘多个导电的环道组成的环体,与每个环道保持相对应接触的是电刷。电刷是使用贵金属合金弹性材料,耐磨性能、导电性能、稳定性等方面性能都非常好。电刷通过弹力与环体上的金属环保持V型接触。由此达到导电环环体旋转时,环体与电刷保持滑动接触,从而实现导电环在旋转时传输电流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666666666666

  水银滑环使用的行业比较窄  但是过孔滑环和帽式滑环还有电气液滑环在工业自动化中使用的很多  机器人里用的也比较多的。

楼主:
有木有做连续电镀设备的  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