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测定绕组的直流电阻,怎样算合格?

楼主(2016-12-29):
答:(1)仪表选用和测量

    用直流电阻电桥(测量1Ω以下的电阻时,应选用双臂电桥)或数字电阻计进行测量。应同时测量环境温度t。

    (2)三相绕组的测量方法

    当三相绕组的头尾共6条线都引出时,可分别测量每一相的直流电阻,即Ru、Rv、Rw。

    若已连成Y或△形,只引出3个线端时,则应测量3个线端电阻(或称为“线电阻”)Ruv、Rvw和Rwu。当需要相电阻时,要进行换算。

    (3)三相绕组的线电阻与相电阻的简易换算

    当所测3个线电阻的不平衡度≤2%时,可用下述方法将线电阻RL转换成相电阻RΦ:

    ①先求出3个线电阻实测值的平均值RP。

    RP=(Ruv+Rvw+Rwu)/3

    ②再按绕组的不同接法选用相应的公式进行换算。

    当三相绕组Y接时:

    RΦ=0.5RL

    当三相绕组△接时:

    RΦ=1.5RL

    (4)测量结果的判定

    对所测三相绕组直流电阻的判定有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三相不平衡度,另一个是大小。对于这些判定都没有国家或行业标准,以下数据是参考生产企业内控标准给出的。

    ①三相不平衡度用△R(%)表示,它应在±3%以内。

式中  R-实测三相电阻值中最大或最小的一个,Ω;

    RP-实测三相电阻值的平均值,Ω。

    ②数值大小的合格判定。全按原电机定子绕组的参数进行修理时,此时电阻值大小的比对标准则应是拆除旧绕组前所测得的好绕组(无断路和匝间断路的绕组)的直流电阻值;若是按有关材料中提供的参数制作的绕组,则以所用材料中提供的电阻值作为比对值。用RJ代表这些标准值。这种比对应在两个阻值处于同一环境温度下进行。

    设RJ的实测或标定温度为tJ(℃);实测三相平均值为Rs,当时环境温度为t′S(℃)。一般要将实测值换算到RJ所处温度tJ时的数值Rst,再进行比较判定是否合适。下面公式中的235是一个用于铜绕组电阻与温度的关系常数,实际上是铜导体在0℃时的电阻温度系数的倒数。若用其他材料的绕组,应更换该数值,例如使用铝绕组时,应更换为225。

    判定是以实测值与比对值之差占比对值的百分数大小来进行的,该比值为δR(%),则:

    在电机修理行业,一般控制限值δR(%)不应超过±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