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个使用三菱PLCQ系类时一定要注意的问题

楼主(2016-12-29):
     三菱PLC Q系列是三菱公司从原A系列PLC基础上发展过来的中、大型三菱PLC系列产品,Q系列PLC采用了模块化的结构形式,系列产品的组成与规模灵活可变,可以实现多CPU模块在同一基板上的安装,适合各类过程控制的需要,能满足各种运动控制的需要

     这些都是它的优点。但模块化和更多的可操作性使得其对技术的要求及高,所以当技术员使用时也难免会犯一些小错误。那么小编就为大家总结了十个使用三菱PLC Q系类时一定要注意的问题,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1、A/AnS系列模块可以在高性能型QCPU模式下使用,通过QA1S65B/QA1S68B扩展基板,连接到高性能型QCPU主基板后。

2、使用GPPW软件可以通过CC-LINK网络下载、读取网络上其他站的PLC程序;但使GPPW软件时,PLC类型必须是Q系列PLC,被访问的对象也必须是Q系列PLC;

3、实现计算机USB口同PLC之间的通讯可采用SC09+USB转232设备(市售)的方式,或者直接采用本公司的USB-SC09,此连接线实现422直接转成USB。

上述方式都需装上驱动,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占用的端口号。在下载程序时在GX软件的通讯设置里面选中相应的串口,即可

4、Q02h的PLC系统一套,接入AC220V电源后,有个叫BATT的黄灯不停的闪烁,这是因为没有接上备用电池,CPU会报警。若是Q01以下的CPU,是没有BATT黄灯的,只有ERR灯,如果是同样情况,ERR灯也会闪烁。

5、查找Q系列PLC出错时的报警代号的意义时,要GX Developer --> 诊断 --> PLC诊断 中可以得知报警记录代号,你可以在CPU错误帮助文件中获得报警的意义和解决方法,也可以在Q系CPU编程手册的附录中获得报警的意义和解决方法。

 6、设置QJ71C24N与RS485串口设备通讯时的协议步骤:

GX Developer --> PLC参数 --> I/O地址分配 --> 开关设置

这里有Swich1、2、3、4、5。

其中:Swich1、2是给QJ71C24N的CH1(即RS232C)用的;

      Swich3、4是给QJ71C24N的CH2(即RS422/485)用的,

具体地,每个开关又分为高低8位。Swich3是设置RS485的具体传输规格,Swich4是设置通讯协议的,如三菱MC协议或串口无顺序协议。各设置值都HEX表示。

7、output与input命令的意义和应用

Q系PLC无顺序协议通讯专用指令,在串口通讯中相当于FX系列的RS指令。具体格式:

G.OUTPUT Un S1 S2 D

Un:模块的起始I/O号

S1:存储控制数据的软件的起始编号

S2:存储传送数据的软件的起始编号

D: 执行完成后,打开的位元件编号

举例:G.OUTPUT U0 D1 D11 M0

8、QJ71BR11模块的同轴电缆和接头型号推荐使用符合JIS3501标准的高频同轴电缆3C-2V或5C-2V,对应插头BNC-P-3-Ni-CAU或BNC-P-5-Ni-CAU,在电缆直径和弯曲半径上也有标准。一般的,国内很多国产高频同轴电缆和插头都可以使用。

9、QD62、QD62D、QD62E三种高速计数模块的区别在于QD62DC输入、漏型输出型(普通漏型,最高接收200Kpps)  QD62D平衡差分驱动输入、漏型输出型(最高接收500Kpps且接收信号的距离更远)QD62EDC输入、源型输出型(普通源型,最高接收200Kpps)

10、Q系列PLC数据寄存器进行数据存储时,断电后,首先确认CPU掉电保持电池有没有连接(出厂为非连接状态)。然后通过GPPW编程软件在PLC参数软元件选项中对数据锁存寄存器进行设置即可保持存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