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rd和modrw这两个指令是什么意思怎么用呀

楼主(2016-12-29):
modrd 和modrw这两个指令我看不懂,哪个用通俗的语言跟我解释一下在,怎么用,

网友A:
MODRD:MODBUS READ,modbus通讯读取;读取通讯地址的数据

MODWR:MODBUS WRITE,modbus通讯写入;写入数据到通讯地址

下位机主要是变频器或伺服电机、温控仪,要么就是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PLC作为主机,向从站发送命令,收到后应答返回到指定位置!前提条件须设置好“通讯参数”。

网友B:
MODRD是读数据

MODWR是写数据

MODRW是读写都可以,可以用功能码设置不同功能

目前台达PLC的DVP系列这三个指令都支持,AH500系列只支持MODRW

网友C(2017-12-06):
有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