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节能的探讨

楼主(2016-12-29):
变频器真的能节能吗?现在有些厂家对于变频器的节能方面宣传有些过分的夸张。笔者认为变频器最主要的用途还是在自动控制方面比较突出。至于节能要看具体的行业应用和现场的情况而定了。
变频器节能变频器节能有两个方面:1,提供功率因数;2,提高用电效率。因为从原理上讲,变频器提高了功率因数。P=UI*功率因数。大部分进口变频器,都没有内置直流电抗器,一般用户也不加输入交流电抗器,使用变频器时,一半情形下功率因数约为0.7,低于一般4-8极异步电动机额定功率因数。因为变频器输入电流中谐波成分太大,总输入功率因数为位移因数和谐波畸变因数的乘积。变频器也不能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从P=UI*功率因数 不能得出节能的推论。当然,使用变频器,一般都能带来节能效果。就是调速、调压。

其实节能算是副产品了,变频器有些书上叫“变频调速器”,台湾有人叫“马达驱动器”,可见变频器的目的就是改变输入电源的频率,进而改变电机的速度,初衷与节能无关。变频器能节能,一是能改善功率因数,电机在工频驱动时的效率是0.75-0.85恒定不变,变频器加电抗器后,功率因数在0.90-1.95间;二是通过减少电机的速度,减少输出转矩,进而减少输入功率。按上面看来,变频器要节能,一定要有节能的空间,正如前面的兄台说的“如果电机运行在额定频率时才能满足负载要求的话,还谈什么节能”。再说,功率因数如果被提高到1以上,或转速要大于等于工频输入时,就谈不上节能了。

有的用户在用了变频器之前和之后对比每月的电费并没有实际的减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变频器的节能效果不是很明显。或者是变频器本身是节能了但是周边其他的电气用电在变频器节能的同时确上升了。在考虑使用变频器之前,要特别警惕一些变频器经销商人的不负责的宣传。温馨提醒:“只要用上变频器就可以节能!”是一种误解。

网友A:
节能不能狭隘的看节约了多少电,而应通过一个较大的系统看,能效是否提高。

眼光看宽一点,就可以发现变频器节能有很大的应用空间。

液体化工普遍的控制流程,机泵加压——仪表控制调节阀调节——达到控制要求,此过程是电机满负荷运转,介质压力通过调节阀减压,达到控制目的。

这样的控制压力消耗到调节阀阀体一大部分,即电机的电能做了一部分无用的功,不仅造成电能浪费,而且调节阀的使用增加了成本,采购、安装、维护、维修,人员都需要费用。

如果不用调节阀调节压力,直接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功率实现工艺要求,那么就可以节约很多费用——电费及调节阀的费用。

于是使用变频器实现了节能。

这是现在液体化工企业真在推广实现的节能措施,已经越来越多的得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