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模拟量控制伺服啊

楼主(2016-12-29):
欧姆龙如何模拟量控制伺服啊给个实例学下啊!!!!1

网友A:
伺服控制模式设置为速度模式。OMRON DA模块输出电压到伺服驱动器,OMRON PLC 输出点控制伺服转动信号为ON .提供伺服电机详细型号,才能具体回答

网友B:
我只会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