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热板测量温度均匀性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6-12-29):
硫化用热板由蒸汽加热,我们对加热的热板进行温度均匀性的检测,而热板本身表面光滑,传统的热电阻、热电偶不能很好的贴合在热板表面,致使温度失真。而且热板不允许被破坏,请问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有什么可行的检测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qq:1156046719

网友A:
不能很好接触,好不能破坏,温度又不高,这不好办。

不知热板在里面是怎么放置的,难道没有个金属支撑,没有个吊环支架,没有个金属夹子之类的,这东西都是金属如果加温缓慢与热板差距不大,可考虑在此安装测温仪表。

网友B:
红外成像法测量

如果你只是关心温度的均匀性,而不是关心温度值的话,无以比拟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