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弧点火器的原理

楼主(2016-12-29):
楼主在淘宝上看的一个电弧点火器,但是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元件包含一个二极管,一个电阻,一个三极管,一个变压器

楼主的问题:1.能不能解析一下电弧产生的过程、

        2.基极上的振荡电流从哪来的,是不是反馈线圈来的,如果是,怎么产生的

        3.变压器的反馈线圈和主线圈有什么区别,如何用万用表测量

        4.对于元件的性能有什么要求,比如三极管需要什么型号的

网友A:
这个好玩儿,自激震荡电路。高压击穿起火。

主线圈和反馈线圈有相位要求,必须是正反馈才能产生自激震荡保持下去。

三极管根据电流选取即可可用3001~3007

网友B:
这个是不是RLC振荡电路

网友C:
       电弧点火器采用电容储能放电原理,将工频电源通过升压、整流后获得3000伏直流高压向储能电容充电。采用气体放电管为控制开关元件,使电容上高压击穿放电管,快速对半导体电嘴放电,产生脉冲电弧。

网友D:
这个树脂都没有浇铸,哪里能够承受10KV、15KV,做梦!!

网友E:
楼主上的图就是一个单管自激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