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回转中心

楼主(2016-12-29):
工厂一台fanuc31i卧式加工中心,膛孔有接刀误差8个丝(指工作台0度膛一次,然后旋转180度到对面再膛一次,在孔的中间接刀的地方),找了很久原因找不到,有个钳工师傅说回转中心不对,要调整回转中心坐标的参数,我在说明书里没找到,请大神们帮助一下,应该从哪着手,回转中心坐标是咋回事,需要设参数吗?

网友A:
床身与台面不平与Y轴不成90度,有麻花状扭曲。请机械师傅检测矫正。不矫正Y轴上下都会偏的。调补偿是没用的。

网友A:
如果不矫正,这就要操作师傅操作程序补偿真功夫!

网友B:
考验  操作师傅操作程序补偿真功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这东西,你是镗曲轴孔吧,在0度是 假设是镗正了的,然后到180度就骗了,说明你的B台旋转机构机械结构存在定位误差-机械传动误差,若是千分度转台可以适当调节到180.001度试试

确实有工作台回转中心一说,在工作台转台后,有一个宏程序(我的是o9000),负责坐标的转换,比如G54G55分别代表0度和180度坐标,工作台从0度转到180度,坐标系就从G54切到G55。但是操作工只需设置G54的坐标,G55的坐标是通过宏程序的工作台回转中心坐标值自动计算出来的,不用自己填,好像有旋转工作台的都有一个出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