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

楼主(2016-12-29):
怎么用模拟量控制伺服电机啊

网友A:
伺服电机与变频器一样,都有模拟量输入端;应该跟模拟量模块的输出端相连接。根据各厂家不同,先把工作模式切换到“速度模式”!然后运用“模拟量模块”读写指令来变化伺服电机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