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传感器出现故障或线路连接不良

楼主(2016-12-29):
传感器工作失常会影响电脑ECU对混合气空燃比精确的控制,带来发动机动力性、经济性的下降和排气净化性的恶化。此时发动机易出现怠速不稳、缺火、喘抖和油耗增加等现象。通常情况下氧传感器出现故障或线路连接不良时,ECU会存储记忆并警告.

  氧传感器早期损坏的原因有:使用了含铅汽油,使铅沾附在传感器的工作面而发生铅“中毒”;发动机维修时使用了硅密封胶,加之汽油和润滑油中含有的硅化合物燃烧后生成的二氧化硅,导致氧传感器失效;有时发动机温度过高,也易导致氧传感器的早期损坏。

  该传感器尽管有氧化锆、二氧化钛等形式,其检测方法、数据也有差异,现介绍一种普遍适用的检测方法:将传感器的接线板拆下,使电压表的测头触及传感器端的接头。先使发动机在怠速暖机状态下,电压表的数据应大于基准值;再把空气流量计的调整螺钉向左转动,让混合气的浓度变稀,这时电压表应低于基准值。氧传感器损坏,通常应予更换。有些厂家规定每行驶一定里程后就应更换氧传感器,使发动机永远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2.冷却液温度传感器故障

  该传感器为电脑ECU提供的重要信息,是ECU控制喷油量的重要依据。若传感器工作失常,将导致混合气控制的过浓或过稀,多数发动机会出现冷起动困难,怠速不良和油耗增加等现象。该传感器,ECU会存储记忆并警告。

  该传感器的检测方法是:拔下传感器线束插头,拆下传感器;将传感器置于水中并对水加热,同时测量在不同温度下传感器两接线端之间的电阻;将测得电阻值与标准值比较。如不符合标准,应予以更换。

  温度电阻

  202.2

  401.1

  600.6

  800.25

  3.节气门位置传感器故障

  该传感器是将节气门位置信号传导给ECU,ECU利用该信号和其它信号一起决定发动机即时的工况。若该传感器工作失常,将会影响点火提前角以及混合气的空燃比。此时,发动机将表现为没有怠速,加速时转速不易提高甚至熄火等现象。

  该传感器拆卸检修方法是:拔出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线束插头;用万用表检查各接线柱间的导通情况。

  节气门在怠速位置时,中间和上部的接线柱应导通;节气门开启后,中间和上部的接线柱应断开。结果与上述不符应予以调整。

  为保证适当的点火提前角和混合气空燃比,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必须调整正确。方法是:起动发动机,用手操纵节气门,使发动机维持怠速,松开传感器上的两个固定螺钉,逆时针转动节气门位置传感器,同时用万用表检测,先使中间与上部的接线柱断开,再顺时针方向慢慢转动传感器,使中间与上部接线柱导通为止:最后固定传感器上的两个螺钉。经调整达不到要求时,应予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