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的防雷装置

楼主(2016-12-30):
常用的防雷装置有以下几种:

    (1)避雷针。

    避雷针是用来保护露天变、配电装置和比较高大的建、构筑物,避免其遭受直击雷的装置。它由受电尖端(接闪器)、接地引下线和接地装置三部分构成。避雷针利用它高耸空间的有利地位,当附近空中有雷电放射时,即把雷电引向自身,承受雷击,将雷电流迅速泄入大地而消散,从而可防止避雷针保护范围内的电力设备或高大建、构筑物遭受直击雷而损坏。

    (2)避雷带和避雷网。

    沿建筑物屋顶四周易受雷击部位明设金属带作为接闪器,沿外墙作引下线并接到接地装置上,称为避雷带。多用于民用建筑,特别是山区,由于雷击选择性较强(可能从侧面横向发展对建筑物放电),用避雷带(网)保护性能比避雷针更好。

    避雷网分明装避雷网和笼式避雷网两大类。

    沿建筑物屋顶上部明装金属网格作为接闪器,沿外墙装引下线并接到接地装置上,称之为明装避雷网。一般建筑物中常采用这种方法。而把整个建筑物中的金属结构钢筋连成一体,构成一个大型金属网笼,称之为笼式避雷网。

    (3)阀型避雷器。

    阀型避雷器主要由瓷套、火花间隙和非线性电阻组成。瓷套是绝缘的,起支撑和密封作用;火花间隙是由多个间隙串联而成的,每个火花间隙由两个黄铜电极和一个云母垫圈组成;非线性电阻又称电阻阀片,由金刚砂颗粒烧结而成,其电阻值不是常数。阀片在线路电压下,阻值很大,工频电流难以通过。若阀片承受雷电高压时,阻值变小,使雷电流容易通过。在火花间隙和阀片的共同作用下,当线路正常运行时,线路及被保护设备与大地隔开。当线路受雷击时,火花间隙即被击穿,雷电流通过阀片电阻泄人大地,从而起到了保护电气设备的作用。

    (4)管型避雷器。

    管型避雷器的主要部分是气体发生管,它由胶木纤维、塑料或橡胶制成。管内有棒型和环型电极所组成的内间隙。为了在正常情况下使它与线路隔离,故在另一端加工外间隙。当线路受雷击时,串联的两个间隙击穿并把雷电流泄入大地,随后在工频续流通过时,在电弧高温的作用下,管内剧烈地产生气体并从环形电极的开口孔喷出,产生纵向吹弧,使内间隙得到冷却与去游离,在电流过零时将电弧熄灭。

    (5)保护间隙。

    与被保护物绝缘并联的空气火花间隙叫保护间隙,又叫空气间隙。正常情况下,间隙对地是绝缘的。当线路受雷击时,间隙被击穿,将雷电流泄入大地。角形间隙击穿时产生电弧,电弧因发热而沿弧角上升,使弧角拉长而断裂,电弧熄灭,使线路绝缘子或其他电气设备的绝缘上不致发生闪络,起到保护作用。

    由于保护间隙没有灭弧机构,因此线路上两相或三相间隙同时动作将引起短路。在很多情况下,保护间隙对设备起保护作用,但不能保证连续供电。因此,一般多用在10kV以下或不重要的线路上,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在采用保护间隙的线路上均应安装自动重合闸装置或自动重合熔断器,可减少因间隙不能自行灭弧所引起的线路停电事故。

    (6)避雷线。

    在架空线路上方架设的避雷线,主要用来保护直配电机、发电站和变、配电所的变压器等电气设备。雷云经过线路上空时,只会对避雷线进行放电,而不会直接击中架空线路,从而起到保护作用。

    (7)压敏电阻。

    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是一种过电压(浪涌)保护器件,用于从几千伏交/直流电压的电力系统、低压设备、变流设备和家用电器中吸收雷电压和操作过电压,保护电气设备、晶闸管和电子设备。

    压敏电阻有好的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体积很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避雷装置,一般用于室内,若用于室外,须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