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光电传感器检测颜色?

楼主(2016-12-30):
       任何颜色的光可以用三基色光线(红、绿、蓝)合成,因此,使用三个光电二极管,在光路上分别安装这三个颜色的滤镜,就可以得到光线的三基色分量值,也就得到了颜色。由于光电管对三种颜色光线的感光灵敏度不一致,需要调整三个电路的放大倍数以矫正。
  光电传感器是采用光电元件作为检测元件的传感器。它首先把被测量的变化转换成光信号的变化,然后借助光电元件进一步将光信号转换成电信号。光电传感器一般由光源、光学通路和光电元件三部分组成。

网友A(2017-02-11):
松下LX-101-P

在一个深色的纸卡上正常运行,但换一种有色差的纸卡就不能运行应如何处理求教

网友A:
老师能抽时间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B(2017-04-24):
RGB颜色传感器就是这种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