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SGDM-10A伺服

楼主(2016-12-30):
大神们能指点下安川伺服报A.10和A.F1故障怎么修吗?已确定是伺服器的问题。在此谢谢了

网友A:
关注中,A10是否是过电流啊?与A100是相同的故障吧?

网友B:
输入缺相,看看故障灯亮不亮,红灯

网友C:
A.10是过电流或散热器过热报警。其实这个报警是检测到了散热过热,这就有2中可能的原因:负载重了和散热不好。测电流是否超过额定;检测散热器,是否通风道被灰尘堵了,或散热的风扇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10是过电流或散热器过热报警。其实这个报警是检测到...

网友E:
都是些搞应用的高手,这些问题一般是厂家解决,有高手也不一定会给你说的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