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CS7调试记录

楼主(2016-12-30):
这个帖子算是转载自己的原帖。

对于西门子PCS7调试过多次,每次都能碰到很多让人预想不到的问题,各种挠人啊。

说说这套系统的:

1:AS站为CPU414-5H冗余CPU,带4个IM135-2的分站,各种RTD模块,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数字量输入输出模块,以及10个CP341模块。

2:1台ES站及3台OS站,使用单站结构。

3:软件为PCS7 V8.1的版本。

4:操作系统为WIN7英文旗舰版和专业版(后续说为什么2种操作系统)

   系统很简单,首先安装WIN7旗舰版的操作系统,安装系统驱动,按照要求进行相应的系统设置,然后安装PCS7软件,安装CP341的两个驱动软件,安装相应的授权。到此软件安装完成。

   AS站的安装已经做好,对AI模块进行量程卡的调整,CP341的硬件的安装。

   然后进行硬件组态,完成硬件组态就可以上电,下载组态信息,首次下载我们都是使用以太网进行下载,需要设置本机网卡IP,网关,如果使用CP1623网卡,需要安装网卡驱动,在SIMATIC NET中设置网卡的相关参数,注意点就是需要把Mode of the Module由PG Mode改为Configured Mode,在Access Points中设置为S7ONLINE为PC Internal,然后是在SET PG/PC中设置为ISO方式,主要是为了在第一次对CPU进行网络参数的配置,配置完CPU的IP地址后,需要改为PC internal,然后进行硬件组态的下载。

   首次下载硬件组态,我一般都是一台CPU断电,另一台上电后在STOP模式,下载完成后,打到RUN模式,然后将另一个CPU上电,等待大约5分钟进行CPU的冗余同步,然后打到RUN模式,观察CPU上的指示灯,主CPU的RACK0灯点亮,从CPU的RACK1灯点亮,其中一台CPU的MASTER灯亮,如果有BUS总线故障,查看DP从站的的地址是否设置正确,中断电阻是否设置正确,连接是否可靠等。保证各个从站没有报错。如果CPU有报外部错误,可以多次对CPU上电断电,报警可能会被消除。

   调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下载硬件组态后,报总线错误,确认DP接头,地址,电阻设置没有问题后,硬件组态中转为在线,发现电源模块上有一个红色的斜杠,检查后发现,使用向导生成的组态中,电源模块型号与实际不符,改正后,故障排除。

2:软件使用过程中出现无法对工程进行SAVE AS操作,无法归档,以及运行OS的时候,显示无法连接到数据库,以及数据库无法打开等多种问题,使用WIN7旗舰版,多次系统恢复无法解决,然后更换为WIN7专业版后,问题得到解决,按照官方的系统要求,WIN7旗舰版是没有问题的,软件安装过程没有报错,系统的设置也是按照安装要求进行设置,至于问题所在目前无法确认。

3:CP341的调试,在进行硬件配置的时候,部分CP341过程影响区没有被分配为OB1 PI,需要将CPU的:cycle/clock memory中的过程影响区由768改为更大如1024。

4:调试中发现某个DO点没有输出,检测线路等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断电,拔下2个CPU上的存储卡,然后再次插入后,从新下载硬件组态后,问题得到解决。对于此类无法找到问题的故障,需要这个办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