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快速认知三菱伺服电机的十五个知识点

楼主(2016-12-30):
1、伺服中并无类似变频器中的一键恢复参数出厂值的功能,只能一个一个的清为出厂值。若想更为方便的来处理,可以采用设置软件,可以一次性进行全部参数的初始化。

2、MR-E的编码器为增量式编码器,不能用来绝对定位。

    请客户选用MR-J3-口A或 MR-J2S-A。

3、.在使用三菱伺服速度控制模式,速度指令通过外部模拟量(VC)给定时,电压为0V时,发生电机会缓慢转动这种情况时,可参考手册,进行自动VC补偿设置,或者手动更改29号参数值,进行模拟量速度指令偏置设置

4、三菱伺服系统中通常所说的分辨率简单的讲,就是三菱伺服电机每旋转一圈,反馈给三菱伺服放大器的脉冲个数。早期的伺服根据型号的不同,分辨率有所差别。目前主流的伺服系统的分辨率分别如下:

MR-ES 系列  131072 p/rev                 MR-J2S        131072 p/rev

MR-J3 系列  262144 p/rev

5、三菱MR-ES,MR-J2S,MR-J3系列的高性能速度频率响应可以缩短定位时间,实现高速定位。

    具体响应频率如下:

    MR-ES  系列响应频率:500HZ

    MR-J2S 系列响应频率:550HZ

MR-J3  系列响应频率:900HZ

6、MR-E伺服配套电机KE和KN的区别KN替代KE,KE已停产。KN自带油封,KE要外加油封。

7、GT1030不完全替代F930GOT (大部分替代),有的特殊的程序不能替代。

8、伺服J2S J3 MR-E系列均可以做任意角度控制,圆弧180°等。

9、GT15RS2T4-9P可以用在GT1695上面。

10、T1675M-VTBD与GT1675M-STBD主要区别在于:S的色彩比V的好,其他一样。

11、GT1155-QSBD-C与GT1055-QSBD-C区别在于:

GT1155-QSBD-C是标准机型,功能更强;GT1055-QSBD-C简单机型,功能较简单。

12、HC-KFS;MFS;UFS系列1KW以下电机电源机头一般用MR-P0VCNK1,当电机带电磁制动功能时电源接头用MR-PWCNK2.其中,MR-PWCNK2包含了制动接头,选这个无需另外制动接头。

13、电机带刹车与不带刹车的接头分别是带刹车的电源接头用1KW以下 PWCVK2

不带刹车则用PWCNK1.

14、MR-C20A可以J2S直线替代;用J3替代,需换电机。

15、F940WGOT-TWD-CGT1155-QTBD;GT1555-VTBD替代,但外形尺寸不一样,需安装附件: GT15-50A7T-95W.

    小编这十五个知识点的分享是否让你已经认识了三菱伺服电机了呢?如果你还需要了解更多,还请审阅本网站小编写的其他文章,后期小编也会每日为大家分享关于三菱自动化产品的一些专业知识,相信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是能带给大家一定的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