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保护器知识

楼主(2016-12-30):
 一、电机保护器选型基本原则
   目前,市场上电机保护器未有统一标准,几乎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型号规格。制造厂商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派生出很多的不同用途的产品,种类繁多给广大用户选型带来诸多不便,用户在选型时应充分考虑电动机保护实际需求,合理选择保护功能和保护方式,才能达到良好的保护效果,达到提高设备运行可靠性,减少非计划停车,减少事故损失的目的。
   二、电机保护器选型的基本方法
   (一)与选型有关的条件:
   电动机保护的选型存在着电动机与保护器二者怎样合理配用关系,以下提供几个与保护有关的条件、因素,为用户选型时提供参考。
   1、电动机方面:要先了解的型号规格、电动机功能特性、防护型式、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电源频率、绝缘等级等。这些内容基本能给用户如何正确选择与使用电机保护器提供了参考依据。
   2、环境条件:主要指常温、高温、高寒、腐蚀度、震动度、风沙、海拔、电磁污染等。
   3、电动机用途:如风机、水泵、空压机、车床、油田抽油机等不同负载机械特性,如水泵电机保护器,就应该具备欠载功能,当水泵将水抽完时,保护器需要给出保护指令。
   4、控制系统方面:控制模式有手动、自动、就地控制、远程控制、单机独立运行、生产线集中控制等情况。启动方式有直接、降压、星三角、频敏变阻器、变频器、软起动等启动方式。
   5、其他方面:用户对现场生产监护管理是比较随意还是严谨,非正常性的停机对生产影响的严重程度等。
   与电机保护器的选用有一定相关因素的还有很多,如安装位置、电源情况、与配电系统的配合等;还要考虑是对新购电机保护器,还是对电动机保护升级,还是对事故电动机保护的完善等;还要考虑电动机保护方式改变的难度和对生产影响程度;需根据现场实际工作条件综合考虑电机保护器的选型和调整。
    (二)电动机保护器的常见类型
   1、热继电器:普通小容量交流电动机,良好工作条件,不存在频繁启动等恶劣工况,由于精度差,缺少缺相保护功能,可靠性不能保证,不推荐使用。
   2、电机保护器:检测三相电流值,整定电流值采用电位器旋钮或拔码开关操作,电路一般采用模拟式,采用反时限工作特性。保护功能包括过载、缺相、三相不平衡、等故障保护,故障类型采用指示灯显示,如UL-E2系列便是此类电机保护器。
   3、综合智能型:检测三相电流值,电机保护器使用单片机,实现电动机智能化综合保护,集保护、测量、显示为一体。整定电流采用数字设定,通过操作面板按钮来操作,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实际使用要求和保护情况在现场自行对各种参数修正设定,采用数码管作为显示窗口,或采用大屏幕液晶显示价格相对高些,用于较重要场合,目前高压电动机保护均采用智能型。
   4、热保护型:在电动机中埋入热元件,根据电动机的温度进行保护,保护一般,并且具有温度滞后性,但电动机容量较大时,需与电流监测型配合使用,避免电动机堵转时温度急剧上升,由于测温元件的滞后性,导致电动机绕组受损。
   5、磁场温度检测型:在电动机中埋入磁场检测线圈和温度探头,根据电动机内部旋转磁场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进行保护,主要功能包括过载、堵转、缺相、过热保护和磨损监测,保护功能完善,缺点是需在电动机内部安装磁场检测线圈和温度传感器,难以在复杂的现场环境使用,目前只适合于实验室使用。
  (三)电机保护器类型在电动机工作条件下的选择
   1、对于工作条件要求不高、操作控制简单,监控、管理比较随意,停机对生产影响不大的单机独立运行电动机,可选用普通型保护器,因普通型保护器结构简单,在现场安装接线、替换、操作简单、方便,具有性价比高等特点。
   2、对于工作条件要求很高,安全性和连续性又很关键的,而自动化程度高,且需要专人控制、监护、管理,需组网监控的MCC系统中,应选用中高档、功能较全的电机保护器。
   3、对于防爆电动机,由于轴承磨损造成偏心,可能导致防爆间隙处摩擦出现高温,产生爆炸危险,应选择磨损状态监测功能。对于大容量高压潜水泵,由于检查维护困难,也应选择磨损状态监测功能,避免发生扫膛事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4、应用于有防爆要求场所的电机保护器,要根据应用现场的具体要求,选用相应的防爆型保护器,避免安全事故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