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需要知道的三菱伺服电机的7个知识点

楼主(2016-12-30):
三菱伺服电机的精度很高,能实现位置,速度和力矩的闭环控制;还能克服三菱步进电机失步的问题;三菱伺服电机的转速高,性能优越,抗过载能力强,对有瞬间负载波动和要求快速起动的场合特别适用;它的性能也很稳定,适用于有高速响应要求的场合。三菱伺服电机加减速的动态相应时间短,一般在几十毫秒之内;发热和噪音明显降低,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舒适感!所以现在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会使用这种电机,但它对技术也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小编就站在技术的角度上为大家分享七条你所需要知道的三菱电机的知识点,希望对大家在维护三菱伺服电机的过程中有所帮助!

1、目前,几乎所有日本产的交流伺服通常都是三相200V供电,国内电源标准不同,所以必须按以下方法解决:

A. 对于750W以下的交流伺服,一般情况下可直接将单相220V接入驱动器的L1,L2端子;

B. 对于其它功率伺服,建议使用三相变压器将三相380V 变为三相200V,接入三菱伺服驱动器的 L1,L2,L3。

2、驱动器中参数无法设置时,若放大器输入电源为单相电源,请检查保证输入端为L1、L2。或以其它方式接入,则会引起此故障。

3、伺服电机是不会丢步的,因为伺服电机驱动器接收电机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并和指令脉冲进行比较,从而构成了一个位置的半闭环控制。所以伺服电机不会出现丢步现象,每一个指令脉冲都可以得到可靠响应。

4、发现交流伺服系统对系统中的其它检测装置有一些干扰时, 由于交流伺服驱动器采用了逆变器原理,所以它在控制、检测系统中是一个较为突出的干扰源,为了减弱或消除伺服驱动器对其它电子设备的干扰,一般可以采用以下办法:

  A. 驱动器和电机的接地端应可靠地接地;

  B. 驱动器的电源输入端加隔离变压器和滤波器;

   C. 检测装置的所有控制信号和检测信号线使用双绞屏蔽线

5、伺服马达容量如何选定粗略标准如下:负载惯性矩≤12*马达转子惯性矩;负载转矩≤0.8*马达额定转矩,根据具体应用场合的情况,还需核算运行速度、制动频率、加减速转矩等。

另,三菱有专门的伺服系统选型软件,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情况,初步选择适合的容量。

6、使用三菱伺服软件设置时需先将对应通讯线连接好后再系统上电,设置软件时需准确设置串口号。三菱伺服放大器中无需设任何参数。如果使用USB转232的转接线,特别注意要在计算机的“设备管理器”的“端口”一项中查看占用的串口号。

7、MR-J2S□A系列放大器及其配套电机可以完全替代MR-J2□A及其电机。此外,MR-J2S□A可以驱动J2系列的老电机HC-MF、HC-SF、HA-FF。但J2系列放大器不能驱动J2S的配套电机HC-SFS、HC-SFE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