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数据导出.CSV设置

楼主(2016-12-30):
各位大神,MCGS TPC U盘导出的.csv文件能在导出前设置吗,比如不显示MCGS TIMEMS,MCGS TIME能改个名字

网友A:
用函数

!FileWriteFields(strFilename,lPosition,任意个数变量)

网友B(2017-11-02):
名字可以改的

网友C(2017-12-29):
可以,我是用时间命名,就不会重名

网友D(2019-03-12):
厉害;能说的更详细点啊嘛?

网友E(2020-01-17):
引用 网友D:
厉害;能说的更详细点啊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