靶式流量计故障原因与解决方法

楼主(2016-12-31):
 1 引言

  我公司炼油装置渣油测量使用的都是厦门宏控公司的HKB系列靶式流量计,该靶式流量计具有精度高、操作简便、抗震性能好、压力损失较小、适用范围广泛、维护方便等特点。但由于各种原因使用以来也出现过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变送器指示满刻度。现将故障分析处理总结如下。

  2 故障现象

  一次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将调节阀阀位由35%开到65%时,流量计指示由50%达到100%,以后不论是开阀还是关阀流量计都是100%。

  3 原因分析

  焊渣卡在靶板上使靶板上所受的作用力增加变送器指示100%。

  靶式流量计原理如下:它有一根不锈钢杠杆,一端固定圆靶,另一端连着两对压敏电阻(它们构成电桥的四个臂)。当介质流动时,流动质点冲击靶,使靶产生位移(约2-3mm),经不锈钢杠杆传递到转换器中的压敏电阻应变片。由于应变片A2、A4朝着介质流动方向,A1、A3背着介质流动方向,所以当靶上受力后,A2、A4受压电阻减小,A1、A3受拉电阻增加,于是电桥失去平衡,产生与流速成平方正比的电信号。即:

  E=KF

  F=ζAρV2/2

  E:电压信号;F:靶板上所受的作用力;K:比例系数;ζ:阻尼系数;A:靶板面积;ρ:流体密度

  V:流体流速

  4 处理方法

  具体处理过程如下:

  1)、了解工艺人员工艺操作没有发生改变。

  2)、通知工艺改走副线,将前后截止阀关闭,放空阀打开。变送器仍指示100%。

  3)、测量惠斯通电桥四根信号线的电阻均正常。(在断电的情况下,将绿、白、红、黑四根信号线与变送器断开连接,然后用电阻表分别连接其中两根信号线,逐一检查。其检测值应该分别是350欧姆或者262欧姆两个数值。)

  4)、检查信号线与外壳之间也没有漏电。(即用电阻表测量任何一根信号线与外壳之间的电阻,如果测量值在10兆欧姆以上或者显示无穷大,则没有漏电。如果小于这一数值,则信号线内部可能有水分渗入,此时需要将外层的防护泥去掉,将靶式流量计吹干,然后再重新加上防护泥。)

  5)、在没有介质流动的情况下,检查所有参数设置都正常。

  6)、检查仪表接线均正常。

  7)、将流量计从管道上取下来,经检查有一颗焊渣卡在靶板上。造成变送器指示100%。清除焊渣后回装正常。

  5 经验总结

  我公司渣油装置中,靶式流量计应用较多,故障率也较高。我认为在仪表的日常维护中,我们要多与工艺、设备人员沟通。处理问题后要建立故障仪表台账,方便以后的仪表维护。

资料:靶式流量计选型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