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转换成0-10V要并联个什么样的电阻啊?

楼主(2016-12-31):
并了个普通500欧电阻,怎么转换不过来呢?

网友A:
电流乘以电阻也才是2-10V,需要加另外的转换电路

网友B:
这个有什么难度的 加个隔离器不就实现了

 隔离器选型:输入4-20mA,输出0-10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什么难度的 加个隔离器不就实现了 隔离器选型:输...

隔离器 大约多少钱一个啊

网友C:
加个隔离变送器也行,不是太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