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P1200屏怎么通讯315-2DP?

楼主(2017-01-01):
买的一块KTP1200屏,但是不知道怎么连接315-2DP没有DP接口,屏只有一个网线接口,请问怎么连接?

网友A:
KTP1200为精简吸料触摸屏,有两种型号,一种是DP型的九针口,另一种是PN型的也就是你的屏的型号网线接口;3152DP只有九针口,你的屏想要通讯需加一个以太网模块才行。

网友A:
是精简系列触摸屏。。。。。

网友B:
       因为是精简系列触摸屏。。。。。只好另外增加费用去买一个 以太网卡模块给 PLC 吧

网友C:
要么PLC上加以太网模块,要么加一个网关把DP转为以太网

网友D:
KTP没有1200款吧。

网友E:
为什么 不可以看看 啊 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么PLC上加以太网模块,要么加一个网关把DP转为以太网

用后者转换下较方便快捷!

网友G:
精简屏,加以太网模块!

网友H(2017-03-02):
CPU旁加CP343以太网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