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级绝缘的电机定子绕组的浸漆工艺简介

楼主(2017-01-01):
    目前E、B级绝缘的电机定子绕组的浸漆处理,一般采用1032三聚氰胺醇酸树脂漆,溶剂为甲苯或二甲苯,浸漆次数为二次,将其统称为普遍二次浸漆热沉浸工艺。
    绕组在电机结构中是最脆弱的部件,为了提高绕组的耐潮防腐性和绝缘强度,并提高机械强度、导热性和散热效果与延缓老化等,必须对重绕后的电机绕组进行浸漆处理。并要求浸漆与烘干严格按绝缘处理工艺进行,以保证绝缘漆的渗透性好、漆膜表面光滑和机械强度高,使定子绕组粘结成为一个结实的整体。
    其工艺过程由预烘、浸漆两个主要工序组成。
    (一)预烘
    1.预烘目的
    绕组在浸漆前应先进行预烘,是为了驱除绕组中的潮气和提高工件浸漆时的温度,以提高浸漆质量和漆的渗透能力。
    2.预烘方法
    预烘加热要逐渐增温,温升速度以不大于20~30℃/h为宜。预烘温度视绝缘等级来定,对E级绝缘应控制在120~125℃;B级绝缘应达到 125~130℃,在该温度下保温4~6小时,然后将预烘后的绕组冷却到60~80℃开始浸漆。
    (二)浸漆
    浸漆时应注意工件的温度、漆的粘度以及浸漆时间等问题。
    1.浸漆温度
    如果工件温度过高,漆中溶剂迅速挥发,使绕组表面过早形成漆膜,而不易浸透到绕组内部,也造成材料浪费;若温度过低,就失去预烘作用,使漆的粘度增大,流动性和渗透性较差,也使浸漆效果不好。实践证明,工件温度在60~80℃时浸漆为宜。
    2.漆的粘度
    漆的粘度选择应适当,第一次浸漆时,希望漆渗透到绕组内部,因此要求漆的流动性好一些,故漆的粘度应较低,一般可取 22~26s(20℃、4号粘度计);第二次浸漆时,主要希望在绕组表面形成一层较好的漆膜,因此漆的粘度应该大一些,一般取30~38s为宜。由于漆温对粘度影响很大,所以一般规定以20℃为基准,故测量粘度时应根据漆的温度作适当调整。
    3.浸漆时间
    浸漆时间的选择原则是:第一次浸漆,希望漆能尽量渗透到绕组内部,因此浸漆时间应长一些,约15~20min;第二次浸漆,主要是形成较好的表面漆膜,因此浸漆时间应短一些,以免时间过长反而将漆膜损坏,故约10~15min为宜。但一定要浸透,一直浸到不冒气泡为止,若不理想可适当延长浸漆时间。
    每次浸漆完成后,都要把定子绕组垂直放置,滴干余漆,时间应大于30min,并用溶剂将其它部位的余漆擦净。
    4.浸漆方法
    浸漆的主要方法有:浇浸、沉浸、真空压力浸。
    对单台修理的电机浸漆,多采用浇浸,而沉浸和真空压力浸通常用于制造电机,对批量的可考虑沉浸,高压电机才采用真空压力浸。
    常用的浇浸工艺方法为:
(a)取出预烘的电机,待温度凉至60~80℃,竖直架于漆盘之上;
(b)将无溶剂漆灌入空饮料塑料瓶中,以便于把握浇浸漆量;
(c)手拿装有绝缘漆的塑料瓶,斜倾瓶口使绝缘漆流出瓶口呈线状,从绕组上端部浇入绝缘漆,使漆在线圈中渗透并由绕组下端部回流到漆盘;
(d)当停止滴漆约20~3Omin,把电机定子翻过来,再将绝缘漆浇向绕组上端部(原下端部),直至渗透为止;
(e)再停止滴漆约3Omin后,用布蘸上煤油,将定子内膛及机座上的余漆清除,然后进行烘干;
(f)若需二次浸漆的,经烘干后取出凉至60~80℃再进行第二次浇浸,操作同上。